请教服务器的加组和加项的问题????

楼主(2004-07-23):
请问一下邓斑竹,OPC服务器是要完成对现场硬件设备的配置的吧??只有服务器这边把要读的那些变量等都设定好了后,再通过客户机来观察这些值的变化吧???但是在服务器这一边进行配置时,例如要加组和加项等,服务器是要自己实现这些函数的功能,还是用OPC规范里面的加组和加项的函数呀??对于这个我一直都很迷惑,如果服务器也是调用OPC规范里的函数,那不是和客户机那边都重复了吗??请你给予一些看法!

楼主:
请高手给与一些指点?? 谢谢

网友A:
服务器这边加group应该是server自己实现的 - 我还有一个搞不懂的问题: 有的服务器可以自己add group,有时候又是client来add group,这两个group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谢谢楼上 如果是服务器边加group应该是server自己实现,那不是和客户机这边的重复了吗??那这样不是增加工作量吗?? 你问的问题不就是和我问的一样吗???客户机和服务器加组和加项的问题???

网友A:
对于client,他的group的意义和server上的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 我试过,好像在客户端增加group时,名字可以任意取,跟server上的树行结构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网友B:
to xuexixuexi: 在客户端加多个组,可快速查找对应点的HANDLE, 反应在客户端回调中. 服务端分组没有多大函意.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想问的是在服务器和在客户端加组和加项有什么区别,一般应该是先在服务器这边把组和项都配置好,然后客户端再来读取服务器的数据,这样的话服务器和客户端不是都要加组和加项呀?这样是否重复了呀?谢谢!!

网友A:
服务器端分组可能也有点意义,就是形成一个树行结构 这样遍历是可以分层次,否则server负担很重

楼主:
我想问服务器的加组和加项是不是也和客户端那样要调用AddGroup和AddItem等相同的函数呢??

网友C:
看来你根本没理解OPC DA规范,AddGroup等接口函数是服务器需要实现的,供客户程序调用。

楼主:
我当然知道AddGroup等接口函数是服务器需要实现的,现在我的疑问是在配置服务器端时,需要调用那些加组和加项的函数呢,是要自己实现,还是怎样呢??而客户端就是通过服务器的地址空间来调用这些接口函数加组和加项的呀??我是问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加组和加项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C:
组实际上就是一些数据项的集合,用户要想访问服务器地址空间中的某些数据项,则必须先将它们添加到客户程序已知的某个组中,而这个已知的组一般都是客户程序事先通过调用“AddGroup”来添加到服务器端的。 做为服务器,当它得知某个客户程序希望它建立一个新组时,它首先要做的一般都是在其内部建立一个组对象。这个组对象的实现完全由服务器的开发者决定,它可以是一个自定义类,或者更简单些,一个结构。OPC规范不管这些。 总之,服务器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按自己的方式来管理各个客户程序添加的组,对于组中数据项的管理也基本类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觉得opc规范本身说的不是很清楚,并且没有举一些例子等来对规范进行说明,这个规范说的有点抽象.

网友D:
看看GE的OPCSERVER程序就清楚了 可以免费下载的 OPCDA1.0

网友E:
各位高手:    大家好!    我现在在重庆的一家系统集成公司工作。眼下,我们公司接的一个项目是用ABB的AC800F做转炉,然后用vba作报表。小弟对vba是菜菜鸟,希望各位高手提供关于用vba作报表的资料,小弟感谢万分。最好有些用vba作报表的小程序。我的邮箱:188950819@qq.com   帮帮忙,谢谢!qq:188950819欢迎指教!

网友F:
请教高手:    如个用OPC CLIENT取远端OPC SERVER上的数据,用回调函数   读数据,长期运行中有没有程序结构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