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选择哪个OPC教材是比较好?

楼主(2004-07-23):
各位师兄,我是OPC的初学者,想用delphi来开发OPC的客户端,选择哪个OPC教材是比较好?请各位能给我一点指点,谢谢!

网友A:
OPC编程相关的书籍目前只有一本中文版的,个人认为没什么可读性,如果想照猫画虎写些脚本程序看看倒也无妨。 最好还是找些示例代码,用Delphi写的应该很多,同时看OPC规范。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都是用VB编的,如师兄有的话,可以发给我看看,谢谢,email:hughbe@163.com

网友B:
hughbe: 你好,我看到你的留言說你找都是VB的 請是否能傳給我 謝謝 email:m7520127@yahoo.com.tw

网友C(2008-06-23):
你好,我也看到你的留言說你找都是VB的是否能传給我。謝謝。。。email:wyfoyx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