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Internet查看/操纵远程计算机?

楼主(2004-07-23):
我在北京做了一个工控的项目,是基于PC控制的,现在我人在上海,想通过Internet监控北京那台计算机的实时状态,想请教各位高手,用什么软件能实现这个功能,需要在北京的计算机上做那些设置? 两边都是宽带:局域网,TCP/IP协议DNS服务器接入。 不胜感激! MSN:zq811012@hotmail.com

网友A:
组态软件都可以实现阿。远程监控功能是组态软件的基本功能之一。

网友B:
用pcAnywhere可以。 远程被控的时候:由一台机器作为控制端,另一台作为被控制的计算机。首先启动需要被遥控的计算机上的pcAnywhere,选择作为被控机,再选择相应的远程控制方式(通过本地网、MODEM、串口直连线等)。作为被控制的计算机,一旦选择了进行被控选择,窗口立刻最小化,成为一个小的计算机图标,放置到systemtray中。 远程控制主机:要对远程计算机进行控制,首先应在控制机上启动pcAnywhere,选择通过网络远程控制计算机(我说的远程控制是基于局域网的控制实例,所用协议为TCP/IP)。如果用户事先没有配置要远程控制计算机,则控制端会自动从网络上查询,它可以找到网络上目前正在运行pcAnywhere的所有计算机。找到后,它将列出所有可被控制的计算机清单,供管理员选用。 由于pcAnywhere支持TCP/IP协议,所以支持通过Internet对远程计算机进行控制。例如:你在北京,而你朋友在上海,他要求你对他新安装的某一个新的软件进行配置。那么只要你朋友的计算机已接入Internet并且也已经运行了pcAnywhere,你只要通过拨号上本地ISP,通过Internet就可以找到他的计算机,对他刚装入的软件进行配置。想想看,这多好,多方面! 为了加速远程PC图像在本地的显示,应取掉远程主机的屏幕壁纸、屏幕保护、取掉显示器的节能设置、将屏幕颜色设置为16色,这样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数据传输。 嗯,差不多就是这样,很不错的,我用过很多次

网友C:
木马程序可以实现。哈哈!!! 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网友B:
木马程序的话,附近所有有服务端的都能控制它了,肯定会停产的,老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网友C:
开一下玩笑嘛,别太认真。

网友D:
neetming也有可能实现,虽然我讨厌微软。

网友E:
非常欣赏1874的professional,希望能前辈能帮助一 下我这后生 ,刚刚进入工控领域,真希望能得到象有更多的象1874这样的前辈指点一 下方向。

网友D:
阿屿说的也很对呀。你也可以视频聊天监控。

网友F:
操作系统win2000server即可进行远程连接!

网友G:
intouch 中的WEB发布软件suitevoyager 可实现 现场实时数据及画面的IE浏览。

网友H:
可以使用MCGS网络版组态软件实现远程浏览和控制功能

网友I:
WINXP里的远程协助可以~~冰河木马也可以~~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