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04-07-23):
请问变频器的R,S,T输入端和三相电源连接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因为我们的三相电源先经过调压器调压,所以调压器的输出和RST三端相连时要不要注意连接顺序问题,将任意两相接反会不会出问题,再就是地线怎么处理,俺没做过实验,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电源是给整流部分用,与三相相序无关。地线接保护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