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华1711板卡使用方法?

楼主(2004-07-23):
我刚买了研华的1711卡,想利用它实现计算机控制实验的数据采集功能,我是第一次接触PCI的板卡,按完驱程以后就不知怎么做了,我的实验内容是首先实现两通道A/D转化同时将转化得到的数字量从D/A通道输出,要求能通过编程改变采样周期,我不知道在安装完板卡后进行怎样的设置才能进行编程。

网友A:
熟悉板卡最快的方法就是对照例子看帮助了,安装好驱动程序,应该有很多例子可供参考的。通常的例子可以实现单独的A/D、D/A,至于你得应用,在例子程序上稍作修改应该就可以实现。

楼主:
为什么我执行例程时,系统显示没有硬件呢?

网友B:
你执行例程时有插采集卡在计算机里面吗?

网友C(2009-05-20):
我也想问问,网上的下载的研华的Device Manager里的关于板卡的option选项卡为何不能用啊?

好像没有这个选项卡我不能对板卡进行设置啊!……!

恳请高手指点,鄙人将不胜感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