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李工及各位

楼主(2004-07-23):
有个用户要求三相220输入,要得到单相220输出的变频器,以前没有做过,不知道可不可行,如果可行,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变频器,如果输出功率不大(相对于变频器)可直接接变频器输出三相的其中一相,功率太大变频器会跳缺相保护。这变频器拿来何用?

网友B:
有一个变通的方法: 用三相整流器----直流母线----单相逆变器.

网友C:
如果能用单相220V经整流再单相逆变,(不是用三相逆变用其一相),就是 一个很好的高频电源,有很多用处. 请哪位高手支招单相逆变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