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电源替代问题

楼主(2004-07-23):
我厂现有一FX2N-128MR的PLC坏了,经查出是其开关电源坏了,靖问:我们能否用普通的开关电源取代吗?如能,是否只要其电压电流相同就行?

网友A:
最好是用同样的!

网友B:
改成24伏直流供电,容量够就行了

网友C:
我刚好有个FX2N-80MR的开关电源,可代用

楼主:
功率够吗?

网友D:
可以修好的,如果只是开关电源坏,一般是一个三极管和几个电阻坏了,维修费用我在司大约是一百元。 再用一个开关电源安上去,用着多别扭啊。

楼主:
我们查出是开关管MA4820坏了(七脚片状),不知贵司是否有配件,维修费用是多少,联系方式是?

网友E:
PLC的电源送出一个24V、一个5V的电源,这个电源可以用市场上卖的开关电源代替,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用去修,花那冤枉钱!

网友F:
有些芯片市场上不一定好买,而且可能是贴片的,用普通电源代替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D:
有配件,二十元一个。 我们订有五百多个。 另外可能有几个电阻会坏,不信你测试下。 021-63222498 13816792706 杨茂明

网友G(2009-03-03):
我这也有这FX2N的PLC,开关电源好像不启震,外围查了遍没发现什么坏的,但是脉冲变压器这量好像都没电压!不知道是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