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126输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4-07-23):
在使用ACL-6126输出电流的时候有些糊涂,使用的是0通道 1.按照说明书上所说,设定JUMPERS,连接电路。然后在程序中改变送到DA0的值,但是串联在电路中的万用表的值丝毫没有改变,为何? 2.在输出电压的时候有一个换算公式,譬如将500送到DA0,根据换算公式就可以得出在DA0实际输出的电压值,在电流输出的时候有这种换算公式吗?

网友A:
ACL-6126的电流输出需要外加电源激励,具体可参看说明书15页的电路图和文字说明;电流与电压的换算方法相同,二进制的满量程对应电流输出值的满量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