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触摸屏A870GOT如何恢复为出厂设置?

楼主(2004-07-23):
三菱触摸屏A870GOT如何恢复为出厂设置? 小弟手上有一块三菱触摸屏A870GOT,想重新给该触摸屏下载程序,在PC端使用软件为SW3NIW-A8GOTP-10B,使用该软件给触摸屏A870GOT下载程序,软件提示:communication error(time out),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处理啊,如何解决啊,小弟使用的三菱原装的下载线,换过两三台笔记本电脑后,故障依旧。

网友A:
A870GOT-24-2S4是触摸屏还是模块?

网友B(2008-06-30):
是不是以前触摸屏是和PLC连接的?
要在触摸屏里修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