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A870GOT如何恢复为出厂设置(特急在线等待)?

楼主(2004-07-23):
1、三菱触摸屏A870GOT如何恢复为出厂设置(特急在线等待)? 2、想给触摸屏A870GOT下载程序,在PC端使用软件为SW3NIW-A8GOTP-10B,在给触摸屏下载程序时,软件SW3NIW-A8GOTP-10B提示:communication error(time out),目前使用的下载线为三菱原厂的,换过好多台电脑了,并且使用很多种波特率,但故障依旧,不知各位高手是否遇到类似问题,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不过如果知道问题1,如何实现问题应该能解决。 万分感谢大家,谢谢?

网友A:
你是修改触摸屏里的数据后,下载。触摸屏是第一次运行时,应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
OS还在在啊。我只是把应用程序在自检用户储存区时,丢失了。 所以想重新刷应用程序啊。 谢谢

网友B:
A870GOT-24-2S4是触摸屏还是模块?

网友C(2004-08-25):
你装操作系统的时候,没有选对通信板卡的驱动程序,重下一次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D:
communication error(time out), 这应该是线没连接好,或者端口选择不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