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伺服单元引脚连接问题!

楼主(2004-07-23):
在安川伺服单元CN1的顺序输出信号连接图例中,引脚31(伺服警报输出)与+24V连接,32与0V连接;25(速度一致性检测)与+24V连接,25与0V连接。为什么这么连? 我个人认为:CN1的输出信号应当和I/O板的输入连接在一起,以供系统使用。 第一次接触电机,问的问题比较幼稚,请见谅!

网友A:
你好!你用的什么型号的伺服电机?

楼主:
我用的型号是: 伺服单元:SGDM-10ADA 电机 :SGMGH-09ACA61 谢谢回复!

网友A:
你好!现对于你的疑问作出如下回复: 你看到的给CN1-31通24V,实际上是在为测试继电器提供了一个接点。在有故障输出时31和32之间OFF,继电器线圈失电,继电器断开,反之,接通。以此来控制外围设备的动作,或者控制保护装置动作。 另外端子的情况与上述问题相同。有关于安川电机产品的问题,欢迎给我发邮件:yuqinghua@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