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节变频器时要注意那些问题

楼主(2004-07-23):
在调节变频器时需要注意那些参数或者细节的注意?希望各位高手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不同品牌,用途不同注意的参数、细节也不一样,希望能具体到某一品牌,某一用途!

网友B:
调节变频器时,首先要看电机的实际频率,设定频率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值,同时还要观察电机的实际电压和实际电流、转矩、功率、直流母线电压、直流母线电流等等,如果参数太多嫌乱,只注意电机的电压、电流、实际频率的变化,就可以监控和判断电机的工作状态了。 楼主好像不是搞电的“出身”,为何提这等问题?

网友C:
对于变频器而言实际上只有几种参数: 1、电机参数、电网参数。 2、变频器的控制参数和频率的给定参数 3、电机及变频器的保护参数 只要你在这些上都没问题,那肯定就没问题啦

网友D:
电机参数

网友B:
“对于变频器而言实际上只有几种参数: 1、电机参数、电网参数。 2、变频器的控制参数和频率的给定参数 3、电机及变频器的保护参数 只要你在这些上都没问题,那肯定就没问题啦” 精辟!顶!

网友E:
对于变频器而言实际上只有几种参数: 1、电机参数、电网参数。 2、变频器的控制参数和频率的给定参数 3、电机及变频器的保护参数 只要你在这些上都没问题,那肯定就没问题啦” 其实这位老兄说的很精辟。参数设置一定要和负载匹配。关键还是现场经验,这些是书上没有的

楼主:
........的确很精辟,可是要怎么才能注意,我还是不明白啊,如果这个变频器不会调是要扣工资的:(,那就比如说艾默生的EV2000可以举例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