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u不能启动,什么原因,请进来看看!

楼主(2004-07-23):
请问各位大虾: 我的机器突然停止工作,结果查出是PLC电源模块保险丝烧掉,重新换上保险丝之后cpu却不能启动,stop灯一直处于闪烁状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补充:是西门子s5的cpu. 请大家,帮帮忙,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具体型号。首先这种情况应该用冷启动。如果有备份程序,可以将CPU清空后重新下载。

网友B:
可使用硬件诊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