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下传wince系统到目标机

楼主(2004-07-23):
请教各位大哥: 小弟刚接触wince,在微软网站下载安装了一个wince.net4.2 我定制一个系统后,如何传送到我的目标机? 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用网络或者串口都可以,但网络更快些。

网友B:
你的目標機是什麼平台? 有哪些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