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10A的故障请教

楼主(2004-07-23):
三菱-MR-J2-10A的故障请教 错误提示是 AE9 A10 谢谢 三菱MR-J2升级为MR-J2S的注意事项,深圳的朋友能不能合作。

楼主:
难道没有人懂吗,不愿意共同商讨吗, MR-J2升级为MR-J2S的解决方案没人愿意提出吗?可以合作的,有钱大家赚吗

网友A:
这个是欠压呀,

网友B(2004-09-10):
不能升级.只能换

网友C:
查一下你的电源线有没有虚接的呀,

网友D:
请与我联系 rasplg@ryoden.com.hk

网友E:
查电源电压和负载接线,可能有磨损

网友F(2008-10-17):
可以共同研究suxin_xy@163.com

?

网友G(2009-03-02):
          肯定是电源有问题,检查电源。

          另外,拔下所有接头再接通电源,看一下是否出现AL.10的报警。

网友H(2009-04-18):
确实主电路有问题,查查就OK了.

网友I:
这些故障代码的意思在手册中都有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J:
用了多久了,接口什么  脱落了没,检查下线接错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