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Access与Lonworks设备的连接"说法错误

楼主(2004-07-23):
"WebAccess与Lonworks设备的连接"说法错误 “目前行业内,几乎所有的组态软件和Lonworks网络都是采用第三方技术DDE的方式进行通讯,而Broadwin WebAccess是业内首家基于LNS数据库与Lonworks总线进行通讯。” “众所周知,借助第三方技术DDE的方式进行工业数据采集通讯有其不可避免的技术瓶颈,诸如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差、数据量大容易造成系统死机等故障,因此将会给监控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极大的隐患。而目前Lonworks现场总线的缔造者——美国Echelon公司并未推出其自身的OPC Server,故业内厂家不得不采用DDE(间接通讯)的方式实现与Lonworks总线的数据传输,下面介绍WebAccess与Lonworkss设备的连接方法” -原文见自动化软件专栏典型应用http://www.gongkong.com/tech/example/include/2054.asp 更正: 在全球LonWorks业内中,早已广泛采用的Gesytec EasyLON OPC Server(L和M), Newron System NL OPC Server(L和M)。国内已有不少用户享受到其稳定和可靠的性能。其中Gesytec EasyLON OPC是世界第一个LonWorks OPC Server。 业内基LNS数据库管理的组态软件,产品有很多。其中国内第一家应该算是**软件。Echelon公司在2000年曾计划推出OPC Server,但Echelon作为提供LonWorks平台的厂商,考虑要平衡不同类型产品的份额给Echelon的LNS和MIP用户,Gesytec和Newron System的OPC Server正好是对Echelon 的LNS DDE产品的补充。Echelon要平衡和保证其客户的利益,没有再开发LON OPC,不存在不得不采用DDE和Lon总线通信的问题。 备注:德国 Gesytec 系统技术公司于9月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支持MIP和LNS的高性能EasyLON OPC Server,使LonWorks系统监控性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全球楼宇自控厂商江森公司在其LonWorks大型系统监控方案中OEM EasyLON OPC Server。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

楼主:
WebAccess与Lonworks设备的连接,测试和验证的系统规模和性能?使用LPA测试过?HMI消耗带宽是多少? 欢迎和我联系。

网友A:
不可否认BroadWin在文章中说是业内首家稍有夸大,但其给客户提供的这种解决方法是不可否认的。目前国内销量在国内排名在前几位的国内外组态软件与LON的通讯方式均采用DDE的方式,这是众所周知的,而DDE方式存在先天性的缺点也是无可否认的,DDE通讯方式早在一年前,工控行业就已经很少有要采用了,他在传输大量数据时存在严重的实时性和稳定性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只因楼宇系统对实时性的要求不高,所以才会延用至今。而WebAccess提供的基于LNS数据库方式,在实时性和稳定性方面远远高于DDE,这绝对是经过测试的。 OPC的方式是大家公认最标准接口方式,但美国Echelon公司没有正式推出官方版的OPC Server这是事实,至少什么原因,大家不得而知。第三方的OPC Server很多,但大家要认清一点,这种OPC Server没有任何一个是免费的,虽然我不知道它的价格,但一定不会很低。

网友B:
力控3.1的lonworks驱动更新了,新版本具有下面的功能和特性:   1.只需要安装lonmaker即可使用;对lon环境的配置要求降低了;   2.力控自动搜寻本地创建的lonworks网络列表,并以树型控件展示用户选定网络的层次结构;用户组点时只需点击鼠标即可;   3.全面支持所有lonworks Device, Function block;凡是符合lonmark3.0以上标准的lon 设备都可以通过通过力控驱动直接访问;   4.采用消息机制进行通讯,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网络流量,加快了访问速度;   5.动态区分在线和不在线设备,避免对不在线设备存取时消耗cpu资源;   6.采用多线程编程,力控数据库读写和lns网络存取在两个独立的线程内,可以单独配置访问周期;   7.可以获取输出变量的实时值;这一点是Echelon DDe方式不具备的;

网友C:
Newron System NL OPC Server又被我解开了。

楼主:
"目前国内销量在国内排名在前几位的国内外组态软件与LON的通讯方式均采用DDE的方式,这是众所周知的" ----------------------------------------------- 国内至少2年以前,就有很多项目,在LON监控组态系统方面,采用LonWorks OPC Server或者LNS(DLL)直接驱动方式的解决方案(i.Fix,Citect,WinCC,组态王,力控)。如Intellution iFix和LonWorks OPC Server应用于北京国际贸易中心楼宇自控系统;力控直接采用基于LNS的LON驱动,应用更多楼宇,工业等项目,...... ------------------------------------------------ “OPC的方式是大家公认最标准接口方式,但美国Echelon公司没有正式推出官方版的OPC Server这是事实,至少什么原因,大家不得而知。” Echelon是LonWorks技术平台的发明者,如提供Lontalk协议,LNS,神经元芯片,收发器等。当LonWorks技术成为标准后,有更多提供LonWorks技术的公司开发和提供更多更好的软件和硬件产品。每年的LonWorld大会都要评出最佳产品。Echelon公司不可能提供所有LonWorks最佳的产品,或者仅看到Echelon公司的产品,就断言没有其他同类或者更好的LON产品。 例如: PC接口卡,不少人认为只有Echelon的PCLTA-20/21等。实际上,如XLON PCI,LOYTEC NIC709,Gesytec 接口卡等全部兼容MIP和LNS。 一些LON用户(尤其是国内用户)不知道世界用量最大的LonWorks PC接口卡,不是Echelon公司的PCLTA-20!而是德国Gesytec公司EasyLON产品。 备注: Echelon公司LNS DDE Server产品是Echelon公司从一家欧洲LonWorks软件公司买断的产品。 ------------------------------------------------- “而WebAccess提供的基于LNS数据库方式,在实时性和稳定性方面远远高于DDE,这绝对是经过测试的。” LonWorks监控实时性和稳定性,很大程度取决于LNS,网络设计,网络架构和性能。如果网络带宽占用过大,坏包,冲突包过多等,其性能和采用DDE没有大的差别。无论LNS DDE Server还是组态软件提供基于LNS数据库方式,都是一个基于Echelon LNS应用开发包开发的应用软件。 ------------------------------------------------- “第三方的OPC Server很多,但大家要认清一点,这种OPC Server没有任何一个是免费的,虽然我不知道它的价格,但一定不会很低。” LonWorks OPC Server产品很少,全世界成为商品的主要为EasyLon OPC Server,支持LNS和MIP;Newron-System OPC Server,支持LNS和MIP。而且对于LonWorks用户而言,没有第三方OPC Server的说法,除非是Echelon公司雇员。 OPC Server作为产品,肯定是要收费的;如同Webaccess软件也不是免费的一样;但是价格不高于目前Echelon公司的LNS DDE Server产品。 另外,组态软件采用LNS开发驱动,也不是免费的。在客户计算机上安装和发布LNS Server和LNS Client都要交版权税,否则......

楼主:
采用LonWorks OPC Server解决方案,用户可自由选择组态软件,自动化系统不被锁定到任何一个公司。

楼主:
FYI. Gesytec - 德国名牌产品 Easylon® ,Gipsy®的发明者 - 欧洲 LonWorks技术的先驱者。其著名品牌Easylon® ,Gipsy® 引导世界LonWorks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潮流 - 数百种Easylon® 和 Gipsy® LonWorks软硬件覆盖全球,成功地应用于楼宇自动化、设备控制、数据通信和工业自动化 - 在电子、自动化及LonWorks技术中具有 25年丰富经验和综合知识的 Gesytec是您理想的合作伙伴 Gesytec 系统技术和数据处理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德国亚琛市 (Aachen)。该公司从 1978 年起便活跃于电子界,90 年代期间推出了自己的计算机系统和自己的软件,为众多的用户 (主要是讲德语的国家和地区) 提供了无数的解决方案,承接了大量的自动化项目。 90 年代初期,Gesytec 开发了为LonWorks 自动化技术服务的产品,提供用于计算机系统、网络分析仪、网络管理工具及错综复杂的控制系统和 I/O 接点的通信部件,同时还提供通过 Internet 访问 LonWorks 网络的硬件和软件,如路由器和转发器等基本组件。所有这些产品都是通用型并可编程,它们归类于 Gesytec 的著名品牌 Easylon®。迄今,Easylon® 产品已从德国亚琛销售到全世界。Gesytec 的 OPC 和 Web 服务器、PC 接口及 LonWorks 技术与 Internet 的连接器引导了世界该技术的潮流。 除Easylon® 产品外,Gesytec 还开发了针对用户实际情况的 OEM版本产品。产品的可变性和特殊性体现了Gesytec独特的技能和技巧。 90 年代末,Gesytec开发了 新的产品线,推出了Gipsy® 嵌入式 PC系列产品,这种小型智能模块用于远程监控。Gipsy® 产品与 Easylon® 产品一样,主要用于楼宇自动化、设备控制、数据通信和工业自动化系统。 Gesytec 产品的质量严格遵守国际工业标准。几十年来,产品的长寿、耐用和可靠性为 Gesytec 建立了极高的信誉,以致于 Gesytec 的产品迅速地覆盖了全球近 50 个国家。该产品大部分通过Internet网络直接销售,在一些国家也通过代理商销售。具统计,大约 75% 的 Gesytec 产品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 Gesytec 的客户在国外的子公司出口于世界各地。

网友A:
“国内至少2年以前,就有很多项目,在LON监控组态系统方面,采用LonWorks OPC Server或者LNS(DLL)直接驱动方式的解决方案(i.Fix,Citect,WinCC,组态王,力控)。如Intellution iFix和LonWorks OPC Server应用于北京国际贸易中心楼宇自控系统;力控直接采用基于LNS的LON驱动,应用更多楼宇,工业等项目,......” iFix不用去查就已经知道是没有LNS直接驱动,组态王的网站我已经查过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官方网站上没有LNS直接驱动。其它几家不想浪费时间去查。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通过OPC或DDE两种方式与LON产品通讯。支持OPC和DDE的又何止这两家,遍寻工控行业的软硬件产品,不支持OPC和DDE的又有几家?所以争论此技术没有意义。 “LonWorks监控实时性和稳定性,很大程度取决于LNS,网络设计,网络架构和性能。如果网络带宽占用过大,坏包,冲突包过多等,其性能和采用DDE没有大的差别。无论LNS DDE Server还是组态软件提供基于LNS数据库方式,都是一个基于Echelon LNS应用开发包开发的应用软件。” 这段内容我不理解是在贬低LonWorksr 监控实时性和稳定性,还是要说明LNS和DDE差不多? “OPC Server作为产品,肯定是要收费的;如同Webaccess软件也不是免费的一样;但是价格不高于目前Echelon公司的LNS DDE Server产品。” 综合以上内容,证明如果客户选择不支持LNS的组态软件+ OPC Server,需要付一次组态软件的钱和一次OPC Server的钱,如果选择支持LNS的组态软件,则只需要付一次的钱。因为驱动是免费的。

网友A:
柏元的这篇与lon接口技术文章,旨在介绍WebAccess的接口方法,为客户在连接LON产品的时候多一种选择方案。并没有说WebAccess是唯一的选择。

楼主:
"支持OPC和DDE的又何止这两家,遍寻工控行业的软硬件产品,不支持OPC和DDE的又有几家?所以争论此技术没有意义。" ---正因为几乎所有的自动化软件都支持OPC和DDE,所以LON OPC Server和DDE Server才能成为一种通用的商品化的产品,支持任何组态软件的选择。LonWorks OPC Server包含LNS和MIP两个版本,其中MIP版本支持任何网络工具或者安装方式,无需LNS工具安装或者LNS数据库,自动扫描LON网络,获得配置信息,支持节点自安装等方式,使用上更加灵活。同时在初始化网络等方面,速度远高于基于LNS的应用。用户可基于LonWorks OPC Server,使用VB,VC等开发应用程序。 “这段内容我不理解是在贬低LonWorksr 监控实时性和稳定性,还是要说明LNS和DDE差不多?“ ---推荐参加LonWorks网络设计培训,LonWorks网络分析与优化,LNS网络工具开发等技术培训。 “综合以上内容,证明如果客户选择不支持LNS的组态软件+ OPC Server,需要付一次组态软件的钱和一次OPC Server的钱,如果选择支持LNS的组态软件,则只需要付一次的钱。因为驱动是免费的。” --前者被锁定到一个厂家;后者有更多自由组合和选择的机会。组态软件发布LNS驱动,是需要付费给Echelon公司的,Echelon公司对其LNS开发用户有相应的协议,发布LNS Server或者Client不是免费的。但在发布上,还没有强制措施。Webacess发布一个LNS驱动,要额外付费给Echelon,除非不让Echeloin知道。 “柏元的这篇与lon接口技术文章,旨在介绍WebAccess的接口方法,为客户在连接LON产品的时候多一种选择方案。并没有说WebAccess是唯一的选择。” ---基本的LonWorks监控方案 LNS 直接驱动HMI Active-X LonMaker ...... LNS DDE 客户 Wonderware InTouch LabView LNS OPC 客户 National Instruments Iconics Web 浏览器HTML 客户 Internet Explorer Netscape Navigator Java 客户 WAP 电话 PDA ---用户可采用VB或者VC++和 Echelon LNS开发包(演示CD),开发基于LNS的LON监控应用,开发过程比较简单。 ---用户也可结合任何组态软件公司提供的I/O驱动开发包,结合Echelon LNS开发包,开发仅支持相应组态软件的LNS驱动。 ---购买LNS开发包,我们提供免费的LNS开发。 ------------------------------------------------- LonWorks Monitoring & Control Applications LNS direct-driver HMI LNS DDE clients LNS OPC clients Web browser HTML clients Internet Explorer Netscape Navigator Java clients WAP phones PDA’s

楼主:
FYI. 国内LON开发商已经开发出跨平台的通用LonWorks监控管理解决方案,是基于LNS应用所无法达到的。

网友B:
三维力控上海分公司的实验室里有全套的lonworks设备和软件测试环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里动手一试,体验一下组态软件与lonworks连接的便利;希望有机会与各路英豪共同切磋。 北京三维力控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宝路103号自动化仪表城2401/2424室 邮编:200233 电话:021-64827101 传真:021-64827197 E-mail:shsales@sunwayland.com.cn 由于近期电话扩容尚未完成,如遇到电话占线也可以拨打手机13916227092

网友B:
哦,有机会试用一下

网友D(2004-11-15):
真搞不懂,国内对LON为什么这么有兴趣,它的性能实在是太差,而且稳定性也低。 吹的P-坚持型也是假的,唯一可以说比较有特点是的就网络变量,可惜协议定得太复杂层次太多,造成硬解码几乎不可能,而软解码造成的成本高性能差就没更没办法了。

网友E:
LON的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在楼宇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总线,是其它不可比拟的.

网友F:
lonworks是什么东东?^-^新手,勿怪.

网友E:
楼宇自动化首选的总线,各大楼宇厂商都支持.

网友G(2004-12-21):
请问:用 Newron System NL OPC Server通过ilon产品与lonworks网络通讯?我安装了 Newron System NL OPC Server,为何找不到*.nlc文件,要自己建立怎么建立么?又及如何export LNS database to nlopc database.请老师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H(2008-01-24):
就Lon总线而言,目前在国内,Webaccess确实是最好的。
真正谈的上能支持的,国内也就Webaccess和力控。
方法不太相同,但是,从底层开发而言是完全一样的。
在小点数的楼宇项目中,差别不是太明显,包括变量配置和监控速度。
但,一旦在大项目(10万点以上)中应用时,由于节点很多,各节点之间数据交换量很大。鉴于力控的网络架构和通讯方式,他的启动速度很慢(估计得60分钟以上),而运行中也容易死机。

Webaccess的架构是完全基于IE的,其日本楼控项目实际I/O点为12万点,数年间运行状况很好。

其实,测试方法很简单:如果有条件,大家可以用各自的软件,挂500个模块,测试一下就可以了。挂3,4个模块是真正测不出来滴。

网友I:
每一家都在标榜自己,
只是 吹的过火了,被行家一条一条的 指出来,
就比较失面子了,呵呵。

对于楼宇这样,难度低,实时性低,
但是网络层次深,节点多,复杂性还是有点的 场合。
推荐跑个64K点 以上再看看 稳定性,

其他扯来扯去意义都不大。

驱动无论走到哪一层,看的都是最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