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7-23):
现有一台变压器光知道是3相380V变3相200V的降压变压器,但由于拆线时未作标识,再次安装时不知道哪边应接380V,哪边应接200V。只知道一边为三角形接法,一边为星形接法。两边抽头线径一样粗。请问如何判断那边接380v,那边接200v?能用三用表进行测量吗?如何判断?

网友A:
用220V接假定输入端(用220V就不怕接错),当测量输出是110V时,则原输入端是接380V的。

楼主: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为了更简单起见,我想通过测量的方法来判断。不知通过测量能否搞定,国家是不是在变压器工艺制作上有专门的标准呢?

网友B:
可以测量一下直阻,用双臂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