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减少点数?

楼主(2004-07-23):
我要考虑成本,所有想减少点数,请教各位,我该怎么做?谢谢了

楼主:
我就是想问各位,有什么办法把点数放在一个块里?

楼主:
可以用int,real,字符串方式来把点放在一个TAG中. 报警部分得分开用alarm tool kit 来实现.

楼主:
邓工: 你的解释不能一下明白,能简单写几个例子吗?在线等

楼主:
尽量用局部变量 Dim a as integer;......

楼主:
邓老师: 等待你的回答啊,期望你能留意我的问题

楼主:
如: DI量放在int点中,可表示32个量 对应于di 位置,变化时,intouch 应提供报警.但不能直接使用.因为你使用的是int类型. 则需要有alarm tool kit 来实现报警补全,显示具体的某个DI点变位的ALARM. 当然,对应的io driver 需要对原有定义作一些修改. 如 d 10000,要改成 i10000等.

网友A(2004-11-24):
邓工 请问alarm tool kit 是intouch的组件还是第三方软件啊,如何获得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