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中如何引用TC的PV值?急,在线请教

楼主(2004-07-24):
计数器,比如TC000,SV值为20, 我想引用它的当前值PV,请问指令如何写,编程手册中没有 请教,多谢了

楼主:
好象存储区中没有对应的SV、PV单元, 这点和松下等不一样,我就不知道如何引用这个值的。

网友A:
用DM内的变量自制计数器,这样最简单。

楼主:
大哥能否说的详细些,我不是很明白,是用加1指令吗?

网友A:
就是用加1和比较指令。 比如自制1只20秒的定时器,时间到则输出。 1.定义DM0(或者其他地址)作为你的自定义计数器。 2.利用PLC内置的1秒标准脉冲位,每隔1秒将DM0加1。 3.如果DM0=20,则输出。 --------------------------- 在计数的过程中DM0就是你需要的PV值

楼主:
真是非常感谢microtomato大哥呀,小弟第一次用,工期又非常紧,所以问题比较多,知道论坛里高手和热心人多,就只有经常麻烦各位,在此多谢了。

网友B:
用一个传送指令呀MOV TIM00 DM11,DM11就是当前的PV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