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TOUCH WIN16版是多少版本?

楼主(2004-07-24):
我在用intouch8.0打开以前的工程时提示是用比5.0还早的版本INTOUCH WIN16版创建的无法转换,请问INTOUCH WIN16是多少版本,在那里可以下载?

楼主:
5.6 是16版本 6.0开始有32位版本.

楼主:
5.6是for Win95的16位版本 6.0是for WinNT的16位版本 以后都是32位版本。 要升级必须先转到16位版本,然后再升级到8.0

楼主:
在应用程序管理器中显示程序的版本为8.0,换了一个intouch就说它比5.0还低,这是为什么??? 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intouch的版本号?

网友A:
vers_res.inf文件. 第5个byte和15个byte.

楼主:
据intouch有关技术人员说根本不是需要转换版本的问题。 是产品有问题,如果乙显示甲开发的程序版本低,应该是乙比甲的版本高,而实际恰恰相反!!!

楼主:
如果你是用同一个版本的InTouch打开时出现此问题, 请新建一个应用程序, 然后用新程序中的vers_res.inf 替换你的打不开的InTouch程序中的相同文件. 就可以了.

网友B(2005-12-18):
今天用户给我一个8.0开发的方案,我在电脑上打开时也碰到了和楼主同样的问题,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C:
win16是intouch9.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