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李工及各位,关于高压检测

楼主(2004-07-24):
请问李工,关于高压检测(660v的变频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思路。用7840或者还是从开关电源那里取点检测?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开关电源供电不是从直流主回路引进的,则两种方式都要。否则从开关电源5V取点检测就可以,小功率变频器大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