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能否供电触摸屏

楼主(2004-07-24):
我现用三菱FX2N-64与GP2500进行控制,因GP2500采用DC24V电源(50W),我除此以外都采用的是AC220V电源,想问一下,我不想采用其它元件,想直接利用PLC上的内置DC24V电源,可否采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不行吧,PLC端子上的24V供电电流很小的。

网友C:
如果GP2500有50W的话,PLC所提供的电流肯定是不够用了! FX2N-64点的PLC不带任何扩展的话,DC24V输出的最大电流为460mA, 50W的电源电流为2.1A,所以请选用DC24V/2.3A的开关电源给GP2500供电!

楼主:
谢谢,我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