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M2A中如何去实现三菱中几种功能

楼主(2004-07-24):
小弟原来用的是三菱的FX系列PLC,现因工作需要要用到OMRON的CPM2A的PLC,但由于小弟是初学者好多不明白之处想请各大哥帮帮忙.三菱的ZRST指令在OMRON里是否有相应的指令?像三菱里"MOVP H0001 KIY010"的指令对应的OMRON里是怎样去做?达到三菱里的步行禁止的这种效果,怎么实现?

网友A:
请解释ZRST指令的功能和MOVP H0001 KIY010语句的功能。

楼主:
例如"ZRST Y00 Y07"就是复位Y00~Y07这八个输出,

网友A:
对于CPM2A好像没有ZRST的等效指令。可以采用ANDW(字逻辑与)指令替代。比如ANDW 10 #FF00 10就可以复位10通道的低8位输出了(也就是10.0~10.7)。

楼主:
多谢了Mirotomoto相助,还有一问题就是"MOVP H0003 KIY10"在三菱中的意思就是当条件满足时,给Y13,Y12,Y11,Y10分别置0,0,1,1; "MOVP H0002 KIY10"在三菱中的意思就是当条件满足时,给Y13,Y12,Y11,Y10分别置0,0,1,0;二进制0010就是2,二进制0011就3。不知你是否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B:
CPM2也不支持= < >比较判断 可以用cmp指令比较

网友A:
OMRON做法: 实现三菱MOVP H0003 KIY10功能: LD 0.0 MOV &3 10 当输入0.0接通时,将10通道最低2位(10.0,10.1)置1,其他置0。 MOV为传送指令,传送10进制的3到输出通道10。(10进制的3转换为2进制就是11)

楼主:
多谢两位大哥热心相助,由于初次使用该PLC,加上半路出家,只有这样套用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