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ITECT 报警服务器的配置

楼主(2004-07-24):
Citect要求报警服务器和IO服务器在同一台电脑上。我想用单独的电脑做服务器请问该如何实现? USERGUIDE的Page344中有一段话是:The Alarm I/O Device will only work on a computer that is defined as an Alarms Server and an I/O Server. After you have configured the Alarm I/O Device, use the Computer Setup Wizard to setup the Alarms Server, defining it as an I/O Server - even if it has no physical devices attached to it. 这段说得不够明白,报警服务器的IO Server我到底应该定义成什么样的,是Memery 或 DISK?

网友A(2004-11-04):
如果你使用alarm设备以完成报警属性,则报警服务器和iouwuqi必须在一起!(不管什么io服务器!)否则可以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