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速度信号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4-07-24):
变频器的速度信号需要输入PLC中显示电机的转速,变频器的速度信号输出似乎是频率信号,怎么把它转换成4-20MA的标准信号,有没有变频器速度信号输出的是标准信号的?

网友A:
调整多功能模拟量输出端子输出类型,具体参数设定要看是何种品牌,规格变频器

网友B:
大部分变频器都有两个多功能输出端子,1个是模拟量输出有4-20MA输出也有0-10V输出。1个是脉冲输出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