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矩电机调速器烧了

楼主(2004-07-25):
求助:力矩电机调速器烧了 一台力矩电机调速器YLJ-K,380V,Imax=20A, 通电后力矩电机最高速运转,无法调小,我怀疑三个单向可控硅BTA41击穿,将它们各自的触发极G线拆掉悬空,再一通电,线路板上与G极相连的一大两小三个电阻共九个马上冒烟起火,赶忙断电。而力矩电机没有转动。想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同时,力矩电机调速器不能调速可能坏在哪里? 力矩电机堵转力矩40N.M,200~800r/min。本身正常,因为目前我将电机直接380V,暂时使用。 象这种规格的调速器大概多少钱?

网友A(2004-12-10):
益泰YTL系列三相力矩电机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是一种新型的三相力矩电机专用(开、闭环)调速控制器,是机电一体化力矩电机的理想配套装置。(详细报价与资料见网站www.huyitai.com)     推荐使用益泰公司用户量最多的YTL315D、YTL310DQ、YTL320DQ、YTL350DQ五款力矩电机控制器: 1、国内首款采用电压闭环控制原理实现的力矩电机控制器,出输电压控制精确,并不随电源电压和电机转速变化,电机力矩变化小;2、国内首款具有电源缺相、控制器过热、缓增电压、 自动电源相位检测等齐全保护功能的控制器; 3、体积为国内同功率产品最小(约为1/5),功耗最低; 4、按装更方便、接线更简单、操作更安全可靠 ; 5、EQ型有RS-485工控串行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