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气缸如何在中间位置停

楼主(2004-07-25):
X方向与Y方向各有一普通气缸,能在各位置都能停留,保括中间位。(共3*3=9个位置) 请问如何实现?如用双行程气缸呢?是否比较简单?

网友A:
一般气缸做不到,如果是油路就可以。

网友B:
用双电磁阀试试,我想可能效果不会太好,呵呵

网友C:
如果你要求不高且只有中间位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D:
可以做到,我曾经在行程15cm左右的气缸,Z方向安装。通过传感器和其它气动装置实现均匀25个定位。不知道你的X、Y用的是多大的气缸。Email:haichaow@nbip.net

网友E:
很简单,你用传送指令+比较指令就OK了,提点你一下,比如你要在X方向5个定位,就要有5个输入开关和5个气缸磁感应开关,输出为2个双线圈电磁阀,Y1为前,Y2为后.现在开始定位,输入开关为00001 00002 00003 00004 00005,感应开关为00006 00007 00008 00009 000010.气缸活塞为行走体为X.假如现在X在00007这,你安00004开关,要它走道00009处,这是时2者开始比较,结果00007的位置小于00009的位置,线圈Y1动作气缸向前到00009停下.假如X在00008位置上,你安00003开关,这时2者位置相等所以不动.假如X在000010上,你安00001开关,由于00006小于000010的位置,所以气缸向后.原理就这些,至于怎么编动动脑经了.不行的化我的QQ235114019

网友F:
如果气缸的运行速度不是很快而且定位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我觉得觉得可以实现。但假如气缸是比较快的速度,而由于电磁阀的关断延时,势必造成第位精度偏差太大,而且每次的偏差都有可能不同。

网友G:
如果气缸比较长,可以在到达目的位置前减速,减少误差,减速位置的可以通过计时确定。

网友H:
任何气缸都可以在任何位置停下,只要你用的电磁阀是三位五通的就行了。

网友I(2004-08-28):
一般气缸不行,因为负载的变化,泄漏等原因停止位会变动,除非你仅仅是要他停下来。可以用多级气缸,定位也交准确。 不是控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