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有人能解决吗!!!!!

楼主(2004-07-25):
各位前辈: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有一个噪音传感器,是自己做的.输入是噪音信号,输出是0-10MA的电流信号.现在我想检测一下从输入到输出的转换时间.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吗!!!急用!帮个忙吧!谢谢谢谢了!!!!!!1

网友A:
有输入信号给传感器的同时给一个触发信号给采集卡,当传感器有输出的时候,采集卡会采集到波形有变化,你去分析采集的波形就大概可以确定转换时间有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