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用MSComm控件编写通信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4-07-25):
我在用MSComm控件做了一个程序可以通过两个485口传输数据帧的程序。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各位大侠谢谢!!问题是这样的在我向端口发送一个帧格式例如:“01 05 00 11 00 22 00 33 00 44 00 55”后。在我执行exe文件后接收到的数据只有“00 44 00 55”而前面的数据没有了? 于是我设断点单步执行发现可以接收到整个帧。而为什么执行exe文件就不好使那?? 于是我又发送了一个这样的帧“01 05 00 11 00 22 00 33 ”结果就可以接收到数据为什么那?? 我已经把缓冲区设为2048了呀!还有如果是硬件的问题应该每次接收的数据都不一样吧!可是我如果发送“01 05 00 11 00 22 00 33 ”就可以准确的接收到而发送:“01 05 00 11 00 22 00 33 00 44 00 55”就只能接收到“00 44 00 55”并不会有变化呀!为什么哪??

网友A:
在发送结束后,加上Sleep(100),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问题以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