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国C. T. 公司全数字控制器MENTOR-II故障!!!

楼主(2004-07-25):
MENTOR-II故障代码:POWER SUPPLY(ONE OR MORE OF THE INTERNAL SUPPLIES IS OUT OF TOLERANCE) 以前一直没接触过直流方面的东西,所以请高手指教!!!

楼主:
引机器用于切纸机,没有加纸时无论开多长时一切都正常,而加纸后大概三四十张左右即报此故障?

网友A(2008-10-08):
提示是内部电源故障,检查一下是否超出了正常范围。

网友B(2011-01-18):
英国CT直流控制器内部电源故障怎么处理?

网友B:
那位师父指点一下。我急呀

网友C:
那就只能修电源驱动板了 我这里有二手CT II的直流控制器 先看看吧合适就联系18767368313  http://shop35583783.taobao.com/

网友D:
报警内容是  内部电源的范围超差了,不过还是要结合说明书具体判断故障点和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