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泓格7188!!

楼主(2004-07-25):
高山监控,以太网接入用7188什么型号合适? 谢谢!

网友A:
I-7188E Series Internet Embedded Controller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188/7188_index.htm

楼主:
具体什么型号最合适呢?? 谢谢GaryLin

网友A:
7188 系列本身不带 Ethernet 接口, 而 E 系列(7188E)才有带 Ethernet 接口. 7188E各控制器的主要差异在于 COM port 的个数, X 系列可接 XBoard. EX 系列有带 Ethernet 接口并可接 XBoard. 若您只需要 Ethernet 接口, 则 7188E1 即可.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7188_index_c.htm

楼主:
豁然开朗,谢谢Gary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