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在数据库管理器中选择驱动器时出现“无法安装驱动器映像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7-25):
在任务控制中OPC已经激活,但是还是不能在数据库管理器中选择OPC驱动器,还请指教! 另外想问问OPC power tool里面添加Item到底是什么用?谢谢

楼主:
对不起,是无法分配驱动器映像表,就这个问题了,其他通过help还是知道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呀!

楼主:
也没有查处是什么原因,但是重装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B:
IFIX中使用流动线该怎么设?

网友A:
重装了还是有这个问题呀!

网友C(2006-06-10):
[b]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在组态数据库的地址时,老是提示“无法分配驱动器印象表”,驱动重装了也不行。忘大家能帮帮我,先谢谢了!我的Email是:zhejwsh@126.com[/b]

网友D:
安装驱动后更改过ifix节点名,重装一遍驱动就行了

网友E:
在系统配置中选择MPI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F(2008-12-03):
OPC配置文件的前缀名应和NODENAME的名称一致,而且需放在工程目录的.\pdb子目录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OPC配置文件的前缀名应和NODENAME的名称一致,而且需放在工程目录的.\pdb子目录下。
这个也试试

网友H:
11楼说得对

网友H:
11楼说得对。就是对

网友I(2009-01-05):
9,11楼对
直接重新安装驱动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