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中功能块的问题

楼主(2004-07-25):
300中的功能块FB是自己编程定制的吗?FB中有没有专用模块?问题比较幼稚 FC和FB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网友A:
当然有,FB带数据区,FC不带

网友B:
FB就是已经编写好的程序,你通过设置之后可以调用。 FC是自己写的程序。

网友C(2004-09-01):
FB是功能块它有自己的数据块,可以存储生成的数据。FC是功能他没有自己的数据块,但它有临时数据区,当功能结束时,临时数据丢失,FB,FC都可以自己编写,不过S7库里有一些编好的FB,FC但都是加密的,你要是了解参数就没问题,你可以拷过来直接用。

网友D:
将进酒,不要误导别人,因为人家不懂,人家会把你的答案当成真实的答案, 同意LWB的意见,补充一点个人看法: FB带有背景数据块,这些值具有初始值,在FB退出时会保存在背景数据块中 而FC则不行. 因此,使用时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在于: 当你想使用一个功能块时,需要有默认值,则使用FB,否则,使用FC.这有点象C++的函数重载. 当然,背景数据块是需要占用空间的,

网友E:
FB有背景数据块,,FC没有,,, 不用去刻意理解什么为背景数据块,,,总之要明白一点,,,,只要是FB,,,就一定有一个DB与之对应。。。。 本人一点愚见。。。。。。。。。。。。。。。。。。。。。。。。。。。。。

网友F:
可以互相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