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组合框的问题

楼主(2004-07-25):
各位大侠,小弟请教一个列表组合框的问题! 请问怎样通过点击列表组合框的内的选项,将该选项值自动传递给所需变量; 帮帮忙,急用!

网友A:
列表框本身就连接着一个内存字符串变量.当你点选列表框中的一个内容时,它会变成蓝色,这时系统就会把这个选中的内容赋给列表框本身的变量.

网友B:
对是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