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CPU221(DC)能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吗?

楼主(2004-07-25):
我用CPU221 DC/DC/DC 控制两台步进电机,Q0,Q2输出控制一台很好,但Q1,Q3控制另一台速度就非常慢,而且反转也不转。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些PLC的2路脉冲最大频率不能超过一定值,我想可能你的问题就是这个原因。S7-200的2路脉冲的最大频率为20K,你可以将每路脉冲的频率设置的小于10K,这样为题就可能解决。我再用三菱FX2N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那样频率不够高的话,我建议你用三菱FX1S的PLC,可同时得到2路最大100K脉冲。而且有定位指令、脉冲发生指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