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CPU221(DC/DC/DC)能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吗?

楼主(2004-07-25):
我用一台CPU221(DC/DC/DC)能控制两台步进电机,Q0,Q2控制一台很正常,但是Q1,Q3控制另一台,步进电机速度非常慢,而且没有反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不屑回答?!

网友A:
按理说不应该有这种情况,PLC和程序应该没有问题,你把Q0.0和Q0.2接到转速慢的一台电机上,如果仍然慢, 那就是驱动器的细分数调得不对.

楼主:
谢谢你!问题已经解决了!接线的师傅错了一根线!检查花了我大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