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程序上载错误,求教!

楼主(2004-07-25):
我装得的是 CX-Programme v3.1 windows 2000 系统 PLC 是CQM1H ,cpu21, 我在上传 PLC内的程序是老出现--上载错误 : 字节 上传256 或者更多,或者少一点,就会中断 。(总的程序为 6000多字节。) 请大侠 指教,是不是我得 PLC 设置有误! 还是有几项没有设置啊! 在PLC设定中: 启动--模式: 使用编程器 外围端口--模式: RS-232C 上位机链接端口--: RS-232C 其他的是默认值! 急求 ,大侠们指教!!

网友A:
让我来帮你,打我手机告诉你解决办法,www.qiuci.cn我的网站上有我的手机号码

网友B:
楼上的老兄!我有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CPM2A的!如果解决了能不能告诉我一声怎么解决的!谢谢了!我期盼你的好消息! QQ414200750,E-MAIL:waq-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