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继电器在断电后瞬间吸合,请问如何去掉?

楼主(2004-07-25):
(无正文)

网友A:
并一个合适的分流电阻

网友B(2005-07-09):
给线圈装上续流二极管或是改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这个问题还是来源于你的控制电路,在断电的临界状态,控制电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电平输出,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断电的同时断掉继电器的电源。我在加工中心改造中如此处理的很好。--当时一关电源,继电器一吸,由于气压液压还在,松刀动作,刀具就掉在工作台上损坏了。

网友D: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用这些方法估计能解决问题。

网友E:
你最简单的方法,把继电器改成浪用吸收的

网友F:
加浪涌吸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