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的问题

楼主(2004-07-25):
部件编号分别为2b, 3c, 4d 做一动画,请教在PLC程序中部件编号如何表示,小女有礼了! xiangqimiren999@163.com

网友A:
说的尽量清楚一点,具体一点,有点看不懂啊,呵呵

楼主:
在GOT上做一电机启动按钮,一电机风叶图画(部件为2b ,3c, 4d). 当按了按钮后,电机启动,风机风叶旋转. 问:在PLC中如何编程,程式中如何指定部件?

网友A:
要实现动画功能啊,做几幅相同的画面,风扇的位置稍微旋转一点,启动后用M不停的轮流切换画面,不过好象效果不是很好的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电机起动后,不断切换画面就好了,你可以设置好切换的时间

楼主:
程序如何编?能举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