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600求助

楼主(2004-07-25):
我司现有一台600的ABB变频器,送电后显示 NO COMMUNICATION (4) 说明书上说是:控制盘链路上的电缆有问题或硬件故障。 可以确定是NIOC-01或是NAMC-03的问题。 请教各位大师,此故障是这两块板上哪些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A:
换吧 你唯一的出路

网友B:
NAMC-03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C:
可能是没有装软件

网友D:
直接把控制盘插到MAMC上,看看是不是还报故障。

网友E:
要是换的话,我公司有ABB产品,一级代理,价格优。尹小磊/022-2737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