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控制器?

楼主(2004-07-25):
由于实际需要,想使用上位机通过串口或USB跟步进电机控制器进行通讯的方式来控制步进电机。请教各位,是否有可提供这种方式的产品?如果有,烦请各位帮忙提供一二,多谢。

网友A:
1、上位机通过串口或USB+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PLC需要有驱动步进电机功能)。 2、上位机通过串口或USB+步进电机控制器+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

楼主:
那么是否有将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做到一起的产品呢?

网友A:
目前尚没见有。

网友B:
REDCYBER在两年前就已推出世界上最新发明的USB接口的电机驱动器(步进/直流/交流)。在本论坛中有点滴介绍,请查询USB关键字。

网友C(2005-10-31):
步进电机+控制器+PLC+上位机.便宜着来

网友D:
“那么是否有将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做到一起的产品呢”
IAI有,通过232口同时控制最多16台
不过它把机构传动平台也做到了一起
ERC型号的甚至把驱动控制器和电机都做成了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