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人:设计小功率变频器(2.2KW左右)

楼主(2004-07-25):
受朋友之托,寻人兼职设计小功率变频器(2.2KW左右),需按要求设计出整套变频器方案,深圳地区的朋友最好,报酬好说,联系电话:13602672917

急急急!!!!

网友(2004-08-28):
软件?硬件?还是全部? 我想要是全部肯定没人做,要是软件也没人做!

网友A:
用SA866设计,不用设计软件,我试过,比较满意,大功率不行。。。(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B:
我有现成的产品,可技术转让。 特点: 1. 该变频器采用三菱最新的16位专用单片机M37906和第三代智能功率模块。功能强,可靠 性高. 3. 波形生成采用定向电压矢量法,输出谐波含量低,较好地抑制了转矩脉冲和噪音. 4. MCU内部总线速率高达20M,外部频率仅4MHZ,电磁兼容性好. 5. 极高的性价比:在保证高性能的同时,具有极低的成本. 6. 可在线软件升级。 附件1:是1.5KW图片。尺寸:150 X 105 X 120 mm 附件2:性能,功能,说明书 电话:010-61762665 Email: w137@163.com 联系人: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