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教:板卡的选型

楼主(2004-07-25):
小弟想选择一个能接受3个标准信号的板卡,高手能否指点一下,哪款比较合适且物美价廉

网友A:
那要看你采集的信号是什么了,采集速度是多少了,有三个信号就选三个通道的就好了 给你推荐个网站:www.rb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