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数据库与串口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4-07-25):
人如其名,见谅。 请教如何通过电脑的串口用VB来采集数据并链接到IFIX的数据库中。用ifix中的vba 可否实现对数据库的写入,如能则怎样实现?如不能则又怎样从vb dde 中实现对数据库的链接呢?有无其他方法?那位高手 详细 说明一下。跪谢!

网友A:
IFIX报警打印配置中选择只有COM和LPT口而没有USB口,可我只有USB口的打印机,如何解决?

网友B:
有以下几种方法: 1. eda 开发包 2. 连接ifix 自带的ODBC实时数据。 3. opc tool kit

网友B:
ifix同时是opc server 只要VB程序写成opc client 同样可以进行通讯.

楼主:
谢谢回答。好像简单明了,但对于笨菜来说复杂得很。可否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