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求助!急!

楼主(2004-07-26):
我刚安装的wincc演示版,可创建不了新项目,提示0x80080005:服务器运行失败,然后再提示:不能创建项目。请问可以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Wincc的版本是多少?6.0以上需要SQl Server服务器

楼主:
我装了SQL Server 2000 是不是要先运行呢?

楼主:
望高手指教啊! 是不是一定要装step7才能运行呢?

楼主:
高手指教呀!xiexie !

网友B:
您这种情况比较常见,最好的办法是重装。老问题了! 到www.ad.siemens.com.cn的论坛里看看,可能对您有帮助。

网友C(2004-10-09):
如果你的系统是win2000或xp,在任务管理器中把所有和wincc有关的用户进程(不是系统进程,关错了要死机的。)关闭,然后重新启动wincc。最简单的办法还是重新启动计算机,要是这样还不行的话,就只有重新安装wincc了。有时候wincc重新安装的时候安装程序到安装step7驱动程序时进行不下去了,就结束安装吧,重新启动计算机,wincc还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D(2004-11-30):
我刚安装的wincc演示版,可创建不了新项目,提示0x80080005:服务器运行失败,然后再提示:不能创建项目。重起和重装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但在WINDOWS XP上运行很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E:
看一下你的2000网络设置,创建项目时会有wincc程序访问网络,找个监听程序看一下你的网络端口,肯定有错误。

网友F(2005-04-12):
我知道:你很有可能用了挪吨防火墙~~~

网友G(2006-03-07):
我也遇到了与楼主同样的问题..

我是系统是win2000  wincc5.0  我重装了wincc可还是出现这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H:
  WINCC5.0的运行环境是NT,所以你的WIN2000是不行的,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I:
是由于你在装计算机时候没有装好数据库文件,只能格式化计算机!没有什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