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节590直流调速器的电枢电压

楼主(2004-07-26):
我公司有4台590的直流调速器,所调电机的参数是:电枢电压440v,额定电流280A,励磁电压是180v.功率110千瓦。调速器上的电枢标校是1100,即450v.标校电枢电流是270A,标校励磁电流是14安培。其中3台在正常运转时电枢电压时320v,电枢电流是100A.励磁电流是150v左右波动。可是其中有一台在运转时电枢电压只有120v,电流是230A.励磁电流是140v左右波动。有那位高手能指教怎样调参数才能把这一台电动机的电枢电压升到320V.敬请回复为盼!

网友A:
说的不够清楚,既然有三台已经设对了,对照面板上的电位器,拨到一致不就可以了。你的意思是,已经按照标准设定设好了,输出还不正常是么???你是速度闭环控制么?看看是不是转速设定有问题?

楼主:
四台所有设定都是一样的,可是就是这一台590电枢电压不正常。我用的是直流测速发电机反馈。转速正常。我想可能是这个590的控制板有问题,或是板上的电枢标校有问题。出现此类问题应该从那几方面去找。那里有维修590控制板的地方?

网友B(2004-11-08):
你最好把励磁设置为电压控制并使励磁输出为180V,再看看四台的反馈校准是一样的吗?给定一样吗?

网友C:
1.校准励磁电流。 2。检查测速电机。

网友D:
换个模块吧,用590+ 看看给定是不是一致,

楼主(2005-01-14):
问题解决了,是电动机励磁线圈坏.

网友E:
我公司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13105332670

网友F: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直流调速器(单相 3、5KW以下 PWM 或可控硅)、 直流伺服控制系统(600W以下)的厂家,功能:软起软停、电流保护、力矩补偿、上下限电压设置、 如有需要和我联系 13075390827

网友G(2005-02-25):
专业维修590的控制板.0595-22499948,059522499448

网友H:
我有一台欧陆590P型的直流调速器,前天下班后,昨天上班开机时,突然不能启动,报警,显示为: CHECKSUM FAILING,请各位大虾指教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G:
主板坏了。

网友G:
主板坏了,我们专业维修590的控制板.0595-22499948,059522499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