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动单元的选型与计算,求助!

楼主(2004-07-26):
本人手上有一个传动的项目在做,总功率1000kw.涉及到制动单元的计算与选型问题,因为此前本人做的多是控制系统,这么具体的传动工作还是第一次接触,盼望各位高手能够提供相关的公式与资料,在此不胜感激! 我现在无锡工作,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或要求,比如说其他资料或信息,我应该可以给您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A:
您好!有关制动单元的选型与计算问题,牵扯许多具体的细节的参数问题。如果您选用我公司的变频器,将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为您进行选型,并提供相应的计算公式! 安川电机(上海)有限公司北京事务所 于清华 13911233805

网友B:
你好!如果你在设计中打算用ABB或CT的产品,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们将派出专业技术人员给你详细讲解和指导! 祝你设计圆满成功! 郑文正:013981756041 四川成都

网友C(2004-09-07):
100%加拿大技术,100%加拿大品质 Innovative Power Canada ◆ 能耗型制动单元IPC-DR --适用于需要频繁刹车的场合,适用于任何品牌变频器; --型号实用:分标准品和重负载品。 --容量 :7.5KW-315KW./380V。 --允许在电网变动大的场合使用; --有完全短路保护,不会因为电阻短路损坏变频器; --特殊设计,可以使用普通电阻,不必选择无感电阻; --全电压自动跟踪,用户不必调整电压设定; --全程噪声过滤,不会干扰其他设备; --性价比优; --制动电阻为选用品; ◆ 回馈型制动单元IPC-PF --能把97%的再生能量回馈电网,在需要频繁制动的场合,节电明显。 --热损耗为耗能制动的3%以下,改善工作环境。 --有完全故障保护,使用安全。 --全电压自动跟踪,用户不必自己调整或设定,方便使用。 --全程噪声过滤,不会污染电网和干扰其他设备。 --高性能回馈式制动单元。内部已装有电抗器和噪声滤波器,可直接和380V电网驳接使用。 **公司只生产380-460V回馈制动单元,如果要为660V变频器配备回馈,须10台以上订单即做。 ◆ 双PWM油田专用变频回馈一体机IPC-MD --根据油田特殊工况,由加拿大Albert油田设计院设计,美国Smart Chip公司生产.自1995年在德洲油田和阿拉斯加油田大量使用。 --将变频器和回馈制动单元合成为一体机,大大节省了客户的使用成本。 --CPU采用军品32bit DSP,-40℃+90℃范围能正常工作。可在户外使用,其可靠性大大高于商业变频器。 --程序按油田情况设计并充分简化,不会出现程序错误。 --因为有能量回馈功能,较普通变频器多节电20%。 --输入滤波设计,对电网干扰是普通商用变频器的1/4。 --自动制冷系统,保证系统温度变化最小。 --故障自动恢复,按户外无人值守设计。 --设计寿命6万小时。 --按军用标准设计,高度可靠,不必使用备份切换系统。 价格定位:与国产品牌同等价格。 合作方式:诚征各地区、各行业经销代理;OEM贴牌合作;其他方式。 如欲了解产品的详细情况,请将具体地址告知我们,以便我邮寄资料;或与本公司业务部直接联系! 电话:0755-8341-6746 8340-9740 8340-9720 8340-9760 传真:0755-8341-6757

网友D(2009-08-25):
在变频调速系统中,电机的降速和停机是通过逐渐减小频率来实现的,在频率减小的瞬间,电机的同步转速随之下降,而由于机械惯性的原因,电机的转子转速未变。当同步转速小于转子转速时,转子电流的相位几乎改变了180度,电机从电动状态变为发电状态;与此同时,电机轴上的转矩变成了制动转矩,使电机的转速迅速下降,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电机再生的电能经续流二极管全波整流后反馈到直流电路。由于直流电路的电能无法通过整流桥回馈到电网,仅靠变频器本身的电容吸收,虽然其他部分能消耗电能,但电容仍有短时间的电荷堆积,形成“泵升电压”,使直流电压升高。过高的直流电压将使各部分器件受到损害。 因此,对于负载处于发电制动状态中必须采取必需的措施处理这部分再生能量。处理再生能量的方法:能耗制动和回馈制动.
能耗制动的工作方式
能耗制动采用的方法是在变频器直流侧加放电电阻单元组件,将再生电能消耗在功率电阻上来实现制动。这是一种处理再生能量的最直接的办法,它是将再生能量通过专门的能耗制动电路消耗在电阻上,转化为热能,因此又被称为“电阻制动”,它包括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二部分。
制动单元
制动单元的功能是当直流回路的电压Ud超过规定的限值时(如660V或710V),接通耗能电路,使直流回路通过制动电阻后以热能方式释放能量。制动单元可分内置式和外置式二种,前者是适用于小功率的通用变频器,后者则是适用于大功率变频器或是对制动有特殊要求的工况中。从原理上讲,二者并无区别,都是作为接通制动电阻的“开关”,它包括功率管、电压采样比较电路和驱动电路。
制动电阻
制动电阻是用于将电机的再生能量以热能方式消耗的载体,它包括电阻阻值和功率容量两个重要的参数。通常在工程上选用较多的是波纹电阻和铝合金电阻两种:前者采用表面立式波纹有利于散热减低寄生电感量,并选用高阻燃无机涂层,有效保护电阻丝不被老化,延长使用寿命;后者电阻器耐气候性、耐震动性,优于传统瓷骨架电阻器,广泛应用于高要求恶劣工控环境使用,易紧密安装、易附加散热器,外型美观。
制动过程
能耗制动的过程如下:
能耗制动的过程如下:A、当电机在外力作用下减速、反转时(包括被拖动),电机即以发电状态运行,能量反馈回直流回路,使母线电压升高;B、当直流电压到达制动单元开的状态时,制动单元的功率管导通,电流流过制动电阻;C、制动电阻消耗电能为热能,电机的转速降低,母线电压也降低;D、母线电压降至制动单元要关断的值,制动单元的功率管截止,制动电阻无电流流过;E、采样母线电压值,制动单元重复ON/OFF过程,平衡母线电压,使系统正常运行。
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的选配
A、首先估算出制动转矩
=((电机转动惯量+电机负载测折算到电机测的转动惯量)*(制动前速度-制动后速度))/375*减速时间-负载转矩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电机制动时,电机内部存在一定的损耗,约为额定转矩的18%-22%左右,因此计算出的结果在小于此范围的话就无需接制动装置;
B、接着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
=制动元件动作电压值的平方/(0.1047*(制动转矩-20%电机额定转矩)*制动前电机转速)
在制动单元工作过程中,直流母线的电压的升降取决于常数RC,R即为制动电阻的阻值,C为变频器内部电解电容的容量。这里制动 单元动作电压值一般为710V。
C、然后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
在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时,制动单元的工作最大电流是选择的唯一依据,其计算公式如下:
制动电流瞬间值=制动单元直流母线电压值/制动电阻值
D、最后计算制动电阻的标称功率
由于制动电阻为短时工作制,因此根据电阻的特性和技术指标,我们知道电阻的标称功率将小于通电时的消耗功率,一般可用下式求得: 制动电阻标称功率 = 制动电阻降额系数 X 制动期间平均消耗功率 X 制动使用率%
制动特点 能耗制动(电阻制动)的优点是构造简单,缺点是运行效率降低,特别是在频繁制动时将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且制动电阻的容量将增大。

网友E:
推荐一本书《变频器460问》里面有个段落是介绍如何计算制动电阻的,感觉讲的不错,有机会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