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can总线问题

楼主(2004-07-26):
我现在做的CAN总线是:FPGA+SJA1000+6N137+PCA82C250, SJA1000工作在Basican模式,我做了两块板子,一块发送,一块接收,调试过程中遇到了些问题,有些数据接收不对,例如:当我发送$AA,$55等时,能正确接收,但发送$BB,$EE时,数据就不对了,我调整了波特率,结果还是不对。我苦恼了很久了,请各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A:
牛! 先掌握CAN,再来调试FPGA!

网友B(2004-09-02):
6N137的参数可能勉强了些!

网友C:
6N137跑在125K左右都沒有問題的,首先要確定你發送數據是對的,然後再看接收是否對,如果發送出來的數據就不對,你只顧著看接收端,自然不對了

网友D:
我在用通过SJA1000控制CAN总线与DSP进行数据通讯时,pc机中接收的数据发现丢失很多,后来检测到是释放接收缓冲器时占用了太多时间,请教能否有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