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段式控制

楼主(2004-07-26):
各位大侠: 用触摸屏、PLC、温度模拟量模块做温度段式控制,如有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您有几路,如果段式很少可以用温控+PLC+触摸屏实现

网友B:
用温度模拟量模块采集温度到PLC,通过PLC与触摸屏通信来显示,控制温度,可以实现啊,

网友C:
MCGS嵌入式温控曲线功能在国内组态软件第一(不怕自吹,我设计的),在热处理行业应用得非常广泛。

楼主:
温度采集只有一路,但我需要30个段,每个段有分为20点,设定的温度和时间能实时在触摸屏上以曲线显示出来。

网友D:
我们有多段温度控制,美国进口,可以做到64段,敬请垂询! 021-54807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