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变频系统

楼主(2004-07-26):
(无正文)

网友A:
VACON的解决方案: VACON 在中压交流驱动控制领域中,使用VACON低压变频器和标准变压器,提出了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可以用低压变频器来控制中压(3.6—10KV)电动机的速度. 如果用中压变频器直接控制驱动中压设备,将会有很高的造价,还需要很大的安装空间. 而且中压低功率(象250—800KW)的驱动设备也不是很多; 这种功率的电机在供水和污水处理厂是最常用的,供热厂也应用了较大功率的中压水泵.用节流阀控制管道流量效率不高,能量损耗大.最有效最节能的办法是调节电机的转速,来控制风或液体的流量. 异步电动机的速度可以通过改变频率来控制, 早期使用中压供电是由于没有低压大电流的设备. 现在当设备电流没有更多的限制时,这种方案越来越多被应用. VACON的解决方案是基于低压变频器和标准变压器的基础上作出的.变压器可以是干式变压器,树脂变压器,或油浸变压器. 该方案的优点: 降低消耗从而节约能源 软启动,避免机械和电气冲击 容易安装,不需要更换电机或泵 当泵将要更换时,可以改造成低压电机 很短的中断时间,因为VACON的解决方案可以在更换变压器前预先安装 变压器可以灵活的安装在离开变频器的其它地方 应用低压技术 VACON的服务中心保证系统的不间断运行

网友B(2005-12-25):
简单粗暴:VACON的解决方案是如何解决《高-低压变频系统》的能否明示?本人目前正好有此类问题。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可以将原来的高压电机改造成低压电机?

网友C:
   高压电机改成极数和功率等级相同的低压电机是可行的.功率裕度可有所提高.温升条件可以改善..功率因素和效率稍有降低..改制费用大约在80-100元/KW左右..
   更简单的办法是保留原高压绕组,将原串联连接的极对绕组改接成额定电压在500-690V左右的低压并联连接.更省时省钱省力..
   必须注意二电平低压变频器输出波形的谐波分量相当大,输出端必须采取加撞输出滤波器或电抗器办法予以改善..变频器输入端的
也必须采用12或18脉波变压器改善其输入电流谐波分量对电网的影响..这是大功率低压变频器应用务必采取的技术措施..

网友B:
谢谢你,老焉!我这儿的高压电机功率并不大,所以我不想用什么高压变频器。请问您是否有此方面的资源呢?

网友C:
  500-800KW左右的变频系统采用高-低方案或高-低-高方案我这边都作过成功案例..
  若需要,可以根据你这边要求作个初步方案报价..

网友B:
老焉!“高压电机改成极数和功率等级相同的低压电机”“改制费用大约在80-100元/KW左右”的费用太高了吧?如果按这个价格差不多可以再买一台极数和功率等级相同的低压电机了,这种方案报上去,肯定有人要在我们老大面前告我。我计划改造的电机有500KW、550KW、630KW这几种,数量共有13台,都是6KV同步。另外,还有四台是1000KW和1250KW的6KV异步我也想改成3KV的。如有心可发邮件cgh5123@163.com,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以下资质较好的大型电机维修单位可以咨询电机改制事宜:
1)广州湘潭电机维修中心。。T:(020)82250856 /13609778909
2)上海华锋电机维修有限公司T:(021)69176891
3)上海市一电机有限公司 T:(021)58751511/ 13917509828
 各地均有类似修理厂。。
  。。改制费用大约在80-100元/KW左右”的费用太高了吧?如果按这个价格差不多可以再买一台极数和功率等级相同的低压电机了。。你这是几年前的行情了吧。。不过如能这么办也不错哦。

网友C:
wy3488:

  关于中功率变频传动系统电压等级的合理选择,准备发点资料给你..

请留下你的E-MAIL 以便邮发..

   老焉

网友B:
 老焉,首先表示感谢!我的E-MAIL :wy3488@126.com,我先看看您发的资料再说。

网友D:
高压变频器的选型--注意事项
1:选择过高电压等级的弊端    选择过高的电压等级造成投资过高,回收期长。电压等级的提高,电机的绝缘必须提高,使电机价格增加。电压等级的提高,使变频器中电力半导体器件的串联数量加大,成本上升。    可见,对于200~2000kW的电机系统采用6kV、10kV电压等级是极不经济、很不合理的。2:变频器容量与整流装置相数关系    变频器装置投入6kV电网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谐波抑制的规定。这和电网容量和装置的额定功率有关。    短路容量在1000MVA以内,1000kW装置12相(变压器副边双绕组)即可,如果24相功率就可达2000kW,12相基本上消除了幅值较大的5次和7次谐波。    整流相数超过36相后,谐波电流幅值降低不显著,而制造成本过高。如果电网短路容量2000MVA,则装置容许容量更大。3:把最高电压降到3kV以下可节约大量投资    从电力电子器件特性及安全系数考虑电压等级的必要性,受电力电子器件电压及电机允许的dv/dt限制,6kV变频器必须采用多电平或多器件串联,造成线路复杂,价格昂贵,可靠性差。对于6kV变频器若是用1700VIGBT,以美国罗宾康的PERFECTHARMONY系列6kV高压变频器为例,每相由5个额定电压为690V的功率单元串联,三相共60只器件。若是用3300V器件,也需3串共30只器件,数量巨大。另一方面装置电流小,器件的电流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以560kW为例,6kV电机电流仅60A左右,而1700V的IGBT电流已达2400A,3300V器件电流达1600A,有大器件不能用,偏要用大量小器件串联,极不合理。即使电机功率达2000kW,电流也只有140A左右,仍很小。      国外的中压变频器有多个电压等级:1.1kV,2.3kV,3kV,4.2kV,6kV,它们主要由电力电子器件的电压等级所确定。     输出同样功率的变频器,使用较高电压或较多单元串联所花的代价大于用较低电压,较少数量而电流较大单元的代价,也就是说在器件电流允许条件下应尽可能选用低的电压等级。4:隔离变压器问题    为了隔离、改善输入电流及减小谐波,现在所有的中压“直接变频”器都不是真正的直接变频,其输入侧都装有输入变压器,这种配置短时间内不会改变。既然输入侧有变压器,变频器和电机的电压就没有必要和电网一样,非用10kV和6kV不可,功率2500kW以下电压可以不超过3kV,因此就有了变频器和电机的合理电压等级问题。    200kW~800kW以下的变频调速宜选用380V或660V电压等级。它线路简单,技术成熟,可靠性高,dv/dt小,价格便宜。仍以560kW电机为例,630kW660V的低压变频器约35万,而同容量6000V中压变频器约90万。实现的方法有低-低,低-高,高-低和高-低-高等几种形式。由于电机,变压器的价格远低于变频器,即使更换电机、变压器也合理。5:原有6kV高压电机如何与3.5kV变频器电压配套    自建国以来传统的6kV高压电机是已投产的主要产品,为了推广3.5kV变频器不可能再花钱更换电机,作者提出一个简便方案,以供参考。    制造厂原有6kV电机一般均为星形接线,其相绕组承受实际电压为3468V,故只要将绕组改接成三角形其它不变。配3.5kV变频器就把变频器电压从6kV下降到3.5kV,从表3可见4.5kV器件不串联就可承受3kV耐压。如果用1.7kV器件3串即可。制造成本将下降30%。而我国目前30MW机组最大电机2500kW采用3.5kV电压完全合理。6:对电网谐波污染的防治措施    从实用角度整流桥组成12相整流可消除5、7次谐波已基本满足电网谐波要求。因此400kW~800kW采用12相整流即可,1000kW~2500kW采用24相也可以符合要求

网友D:
深圳库马克新技术有限公司是ABB公司的重点合作伙伴
核心系统集成商,华南地区工程技术及售后服务中心:年
销售额逾1亿.
使用:
ABBACS800
ABBACS1000系列产品
完成的高-高变频系统
高-低-低变频系统已有接近100套的业绩
详情访问
http://www.cumark.com.cn/
或联系075583843111-403程先生